华硕 Z87 PRO 不开机 BAT_3V 对地短路

楼主(2018-07-19):
新手维修,该主板按钮指示灯亮,电池电流2.7ma,换了新电池,找到点位图后,检查BAT-3V对地短路,检查点位图后,南桥和IO芯片NCT67910均有该点,是不是南桥挂了?
另外南桥G31426,SR176哪个是南桥的型号?看网上还有sr177,是不是都可以代换?

网友:
SR176是南桥型号。sr177可以代用  不过最好还是换原来的型号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