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HCP-347X投影机,白屏,花屏,闪屏维修

楼主(2018-07-19):
日立HCP-347X投影,开机白屏,偶尔能看到一点点色彩,热机后有时能看到图像但会很花而且闪屏。如下图

每片LCD片单独测试也是不能正常画面。以为是三片LCD片都坏了,和客人报价后某宝购买3LCD组件,这配件真心贵。组件回来装上故障依旧,又要退件了。
投影机主板修得极少,估计着修,测着3LCD的驱动芯片旁边的电压,有一组不正常,有时0.几有时有1.多V在跳动。记忆中以前有片换下来的其它机器的板子了有这个SHARP的供电芯片,果断换掉SHARP芯片试试。开机OK了。

显示正常如下图

配件板如下图

网友:
坏掉的哪组是15V电压,芯片位置是i801

网友:
投影仪还没有修过。。。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A:
投影机接触的少,但是维修比修电脑价格好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接触的少,但是维修比修电脑价格好报。

普通问题报同行200多。报散客300-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