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液晶电视时不时半边竖条

楼主(2018-07-19):
一台三星液晶电视机   40寸    有时一开机就左半边闪来闪去  过一会就都是竖条了  有时又好的      大部分时间好的 不好的时候 图片如下 这种问题好的时候多  一般逻辑板不会坏把   估计屏坏的几率大点

网友:
肯定屏挂了,修屏吧!

网友A:
这种情况,没有压屏工具就只能放弃,,,,,,,

网友B:
屏坏的几率不是大不大的问题,而且就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的几率不是大不大的问题,而且就是它坏了,,,。。。

嗯 谢谢您的帮助。刚开始想定个逻辑板试下 后来越想越不对 板子坏了不会时好时坏的

网友:
看图片显示像是液晶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没有压屏工具就只能放弃,,,,,,,

嗯 放弃了  。这款逻辑板和屏之间有两根排线  排线两端都可以拔掉  屏那端因为有铁框  要拆去  也麻烦 放弃了

网友:
屏挂了, 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会引起这种问题,你可以对比正常一边的电压测量一下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进水了,只有压屏了

网友:
能好,应该没坏吧。感觉像接触不良,或者是某个原件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