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主板待机5v电感发烫,不触发。3.3v5v都已经出来

楼主(2018-07-19):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此处位置正是5v电感,待机偏高0.07

电路也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短路的,求各位大神给支个招。像这类的问题怎么切入。这应该是个通病。前几天也遇到一个同样的板子,问题类似。最终还是换板子解决。

网友A:
既然发烫,那说明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发烫,那说明有短路的地方。

没找到短路点。??

网友:
能不能顶起来????有大神么。帮忙给分析一下。

网友:
笔记本主板芯片发热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测能修出来的。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短路

网友:
仔细找,总有没找到的地方,仔细细心

网友:
查查5v后继,特别是经过mos管转换为浅睡眠待机的电压。

网友:
最终没有解决,客户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