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7p无4g应该怎么修行

楼主(2018-07-19):
行货移动卡无4g打电话2g正常。应该从哪里下手求老师傅指导。

网友:
想测试下频段居然没Serving Cell Info选项是哪里坏了

网友A:
正常使用没4G,换中频,中频跟6s通用,在6s上通病都会移动无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没4G,换中频,中频跟6s通用,在6s上通病都会移动无4G

感谢换了中频就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