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几修修的a1278 2936-b 上电掉电,不充电,保护隔离维修与思路分享

楼主(2018-07-19):
通病就不说了,刚拆机的时候主板没有维修痕迹!上电掉电,不充电,大家都知道是 r7052  r7051的问题,跟换就会好,我换了之后 还是掉电,不充电!于是测量6259工作条件,条件满足,随后换了个芯片,很遗憾,涛声依旧,维修陷入难产阶段!

测量如图中的电阻为r7005 图纸为20欧姆,两端电压一样,但是实际电阻大小为65om,心里大喜,换之ok,找来聊伴换后还是掉电、
测量公共点11.几v的电压 瞬间掉到3.8v左右,等几秒又到11v 反复循环
测量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 7085控制级6.几v电压正常,测量7080控制16v稳定,发现不管是公共点出来了,还是掉到3.8v都是16v,不正常

q7080为p勾到的管子,所以16v的控制是不正常的,
往后排查 r7020 为检测电阻两端 链接去了6259,这个应该是 ppbusg3h的电流检测,

随后测量了 r7021 7022的本体阻值大小,竟然是10k的电阻,但是图纸为 10om的点,两个都是,这时候才认识到这张主板被人动了手脚,
换上料板上的,10om电阻,通电还是让人有种想放弃的冲动!
还是故障依旧,\

但是有一点变了 q7080的控制在出公共点的时候 只有6v左
右,正常了,后面就没思路了,
经过一番仔细思考之后,每个电阻测聊一次 对照图纸 每个电阻都是对的,带电测量 r7052的 2脚电压为11.50v   测量7051的第二脚为12.05v
压差。0.5v,看图纸
是从r7050过来的 直链,而r7050是0.01的电流检测电阻,不会造成这么大0.5的电压差,测量 r7050的两端到r7052  r7051的第二脚之后得来意外惊喜,r7052的第二脚 到r7050之间 不通,看图就会看到 我接了一根线到r7052的第二脚,
随后通电,上电正常,适配器的灯 ,插上电池,几秒后变为红灯,不掉电了!至此2修认为做故障的 板子 被修复,历史3小时 左右!

网友:
楼主好技术,要是我估计修不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好技术哦

网友A:
二修苹果做手脚的机器都维修好了技术不错呀

网友:
厉害  厉害   修苹果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苹果做手脚的机器都维修好了技术不错呀

我也想放弃了,但是还是坚持了

网友:
坚持了下去还是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