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反复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19):
联想V370不开机维修
电流0.18-0.22反复,有时候定电流
版号:10252-2
打字太慢,也繁琐,直接看图比较直观,大神绕道,小白可以学习交流,我是小小白,正好被我碰上了耗子。请大家谅解。

亮机图

版号

待机0.03故障

开机时0.18

开机时0.22

修好后3v

修好后5v

仔细观察后 发现芯片烧掉

CPU供电电路

开机后一路无CPU电压

开机后二路无CPU电压

开机后三路路5vCPU电压不正常

显卡无电压

其他无电压

其他无电压

cpu第四路有5.49v

其他无电压

其他无电压

纬创版号

CPU供电管上管铁壳烧坏

拆掉后的乌龟壳跟控制芯片

烧发黑

拆掉的AL5芯片

先拆掉芯片

阻值正常

阻值正常范围

网友:
这款笔记本都是CPU供电上下管的故障。

网友:
铁壳的mos管真的,坏的不要太多。如果不仔细看,烧的又不严重的。就看电流,没示波器真的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