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8-07-19):
新人5000买个笔记本,笔记本一般什么配置,

网友A:
问题太大,不好办,先网上看机器吧,有目标再说。

网友:
配置都差不多的。常规品牌

网友:
上中关村看看被,主要看cpu 显卡 内存 硬盘,一般买联想的就行
还要结合实际,别你看上了某个型号人家不卖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大,不好办,先网上看机器吧,有目标再说。

I5  7500      和8G   1050TI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