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老笔记本lcd改led求助恒压板接线

楼主(2018-07-19):
笔记本是工作后买的第一台电脑,去年坏了主板,一直舍不得扔,最近想到了买了块主板换上,想着反正拆开了,网上看到有lcd改led的,买了配件,拆开屏幕傻了,原机灯板上有6根线,配件就4根,要找电源正极,开关线,亮度线,接地。正极和接地好找,其他两根不知道了。

这是原装lcd高压条

这是led恒压板

VCC是正极
ENA是开关
DM是亮度调节
GND是接地
本人对电子电路是小白一枚,平常也简单修电脑,就是坏什么换什么,对电路知识就是最基本的。如果有哪位大大知道的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还有这主板插电源就开机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这款笔记本好老呀,以前经常改高压板现在很少看见了。

网友:
这老古董机器还能开机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古董机器                     哈。

网友:
LCD改LED的先把灯管换成LED条再说

网友:
灯条都买好了,工作后赚钱买的第一台笔记本,08年买的了,舍不得扔,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顶起,哪位老大知道的啊,我拆了现在摊了一桌子。。。。

网友:
哪位老大知道啊!改完就装起来了!

网友A:
插点就开机你看一下CMOS电池有电没有

网友:
谢谢9楼的老大,等下去看看,关于改led网上找了很多都没有详细的改法。哎。。。。看来要放弃了!

网友:
完了。装LED把屏搞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点就开机你看一下CMOS电池有电没有

是电池没电,有电就不会插电开机了!谢谢!

网友:
终于搞定,恒流板接线用笨办法,万用表量,就调亮度的找的时候麻烦点,开关给用1点几伏到19伏都可以,就是最高亮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