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苹果A1708拆机之后壳

楼主(2018-07-20):
首先后壳能够看得见的螺丝拧下来,6个,我前两张图片上有标记,安装1、2、3顺序拆后盖就可以了,先把1的一侧抬起,很好抬起,因为那里没螺丝也没卡扣,具体位置大概是在触摸板的下方,抬起后进行第二步,分别在两侧用工具,划一划,重要的是划掉第二步的4个卡扣,边沿的两个应该能划掉,中间的两个就用力抬起触摸板下边的后盖边沿,于是第二步的4个卡扣也下来了,然后最后一步,抬起之后往触摸板方向拉,一拉就能下来了,拉不下来就多拉一会,可以看图,顺着第三步的卡扣缺口就能拉开,我就是被第三步坑的最惨,以为要撬开能,后来随便用下力,就拉开了,在百度上也查过拆机方法,只有一套被好几个网站复制的也不知道谁先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可以对照百度教程

网友A:
小地方,没修过苹果,拆个后壳都这么多门道。。。。

网友:
我以前发过,被管理员给删了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地方,没修过苹果,拆个后壳都这么多门道。。。。

多来大城市看看,学点技术

网友:
苹果没有玩过哈

网友:
这种新机子还没拆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机了太新了,谢谢分享 大胆心细准没错,没事在看看高手的拆机时里面的卡子是咱样的就好搞得多

网友:
苹果笔记本修的不多,知道注意点,就好了

网友:
你的是2017年的苹果笔记本吧,

网友:
这玩意  换键盘  还得吧   屏线接口那  拆了  麻烦

网友B:
者苹果笔记本是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者苹果笔记本是什问题

忘记了,我只记得我拆后壳的方法了

网友:
还是以前A1466那种最好拆了,螺丝一拧就可以揭开底壳

网友:
明明可以用手指扣的,非得这样装高大上,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我前几天换了一台一样的机器换键盘,基本全拆了,换下来的键盘全部碎了,不弄碎不好搞,只能用打磨机,还是直接搞碎掉,不然很麻烦 前后2个多小时  麻烦的很啊

网友:
原来拆机也可以发帖 是我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