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装系统断电

楼主(2018-07-20):
G580装系统解压过程没问题 重启进系统断电 刷bios成功解决

网友:
冒昧的问下,你用什么刷的BIOS?也算是考核真假吧如果能把流程说清楚,就给你加分

网友:
刷bios以排除,免误杀,离老大最近的一次

网友:
刷bios能解决进系统自动断电问题,学习了。但是其中的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