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0):
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修理一台美乐LE32M02F,故障现象是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拆机检测只有3.3V正常,12V和24V无输出,观察该机和TCL特别像,一看主板贴纸果然是TCL机芯。按压遥控器及本机的待机按键电视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一直是红灯,怀疑数据有问题,但是手头上没有该机写好程序的FLASH,加上天色已晚,决定把电视拉回去修理。

  回到家在网上下载了该机的程序,拆下原机FLASH并用编程器读出做好备份。重写数据后开机试验,故障不变!怀疑数据不对,又下载了一个,再次写入试机,故障依旧!难道该机的FLASH硬件损坏了?找了一个新的W25Q32再次写入试机,还是老样子!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肯定不是数据的问题了,于是决定先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板。当测量CON3插件的P-ON端时发现电压是3V,不对啊!待机状态下怎么会是3V呢?又一想,刚才的分析不正确,现在就是开机状态,只是电源板工作异常,没有输出12V和24V导致主板没有得到12V电压而使主板工作异常,指示灯颜色也不会改变,遥控及本机按键也均不起作用。

  检查电源板,翻过来一看已经被人修过,是台转修机,电源板被他搞得一塌糊涂!估计是不小心弄短路了留下的打火痕迹,这也情有可原。再看一下CON3插件的焊点,焊接基本功都不行,怎么还能还出来修电视呢?顺路检查Q4三极管发现其开路损坏,换新后试机12V和24V都正常输出了,电视恢复正常了,之后把CON3拆件重新焊一下,并用信那水清洗干净。

  这时想到原机的数据估计是没问题的,于是再次把FLASH焊下来,写回刚才备份的原机数据,开机试验仍然正常。本例维修之所以走了弯路,是因为仅凭按压开机按钮时指示灯颜色不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至此,美乐LE32M02F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楼主,,修液晶电视技术可以啊!!能不能教一下,(小白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意思就是说只是坏了一个Q4吗,上家也在修电视,难道这个也没发现,还是上家已修好过其它的问题了,最后这个Q4没发现呢?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了。。。。。。

网友:
基本知识还是很重要,无图纸照样修

网友:
楼主理论分析的不错呀,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