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TV状态下蓝屏无图无声维修

楼主(2018-07-20):
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TV状态下蓝屏无图无声维修

  接修一台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液晶电视TV状态下蓝屏无图无声,自动搜索满屏雪花点一个台也搜不到。

  该电视是当地一宾馆客房使用的,接收的是闭路信号。由于我们当地有线电视全都改成数字电视,每家每户都有机顶盒,好久没有修理高放、中放电路的故障了,一时间都忘记怎么修了。

  从AV端子输入信号图声正常,说明故障在高放中放电路。该机的这部分电路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模式,没有高频头,也没有预中放声表面之类的器件,也没有33V调谐电压电路,取而代之的是一只TDA18273贴片集成块,包含了上述所有功能。

  找到该机的电路图,首先测量供电1、16、27、35脚的3.3V供电都正常。检查24、25脚到主芯片之间的贴片电阻都正常,检查28脚(VF-AGC)到主芯片之间的电阻也都正常,难道是晶振(16Mhz))坏了?翻了好久从废旧的电路板上找到一只换上,故障不变!难道是TDA18273坏了?决定先测量一下它的各引脚电压再说。

  当测量到12脚(SDA)时电压只有0.25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V左右,检查RA157(100欧的双电阻)正常,检查RA520发现电路中未装该器件,怪哉!没有上拉电阻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只好顺着SCL、SDA两条板线往前查,最后捋到伴音块附近发现了上拉电阻,位号是RA202(4.7K),测量发现其1、2脚间的电阻开路,手头没有这样的电阻,在废旧的板子上也没有找到,只好用一只普通的电阻进行代换。

  由于原电阻太小,焊盘更小,在原电阻的位置不容易焊上,决定把电阻焊到正面,焊接在L223与RA201的4脚之间,通电测量SDA恢复正常,自动搜索完毕后图声正常。

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TV状态下蓝屏无图无声维修 图

  至此,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TV状态下蓝屏无图无声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还是没事多来论坛看看,总能学到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在论坛里和维修大师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呀。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也就是说是电阻开路引起的故障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还是老师傅厉害还是老师傅厉害还是老师傅厉害

网友:
这电视背光部分电路容易出问题  前两天刚修到一台

网友:
以后有遇到就技改看看1,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