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T.VST59S.21通用液晶电视主板程序

楼主(2018-07-20):
求乐华电视板程序  原机故障  可以开机 亮机后自己瞬间关机再过会自己开机 反复如此.
  怀疑程序问题  现求 程序 一个  谢谢   下面有屏的 图片    有的大师 给帮忙 传一个 谢谢
  屏型号:V650HP2-LS5 REV.C1

网友:
1. Back up the old firmware from the card via rt809f or rt809h.
2. This file is placed in a blank pendrive.
The pen is placed on the USB and power card.
4. The flashing light stops and the power indicator blinks.
5. Turn off the power and remove the pen drive.
6. Set it up and then turn it on again.

T.VST59S.21 1920 1080.rar

网友:
这个是通用板,在网上搜索,其它很多的,,,,,

网友A:
楼主在迅维网上就能下载的好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迅维网上就能下载的好多的。

找过了  没有这么大屏用的    .................................

网友(2019-05-04):
我用的65寸的 刷完 背景是红色的   能显示

网友(2019-06-03):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网友: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网友: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网友: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没积分了

网友:
以前有装系统的时候删掉了   xx宝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