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10088一体机进桌面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8-07-20):
板号如图

单用维修电源5V接入+5VSB发现电流在006-011之间变化,没图纸一路跑去发现该点电压在1V-3v多变化,不知是正常的吗?

论坛下图纸不知是不是版本问题找不到相关元件,该点006A时1V多,011A时3V多,不知道是不是本就如此请大神们指示一下。

U2芯片这5VSB转3vsb倒是稳定,不管电流多少始终3V3

该机应该是电源问题引起掉电,目前等TNY277p到货再试,只是发现上面的电流变化问题有点不解特来问问各位大师

网友:
竟然有这种测法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