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通病

楼主(2018-07-20):
本本LED背光不亮。十有八九升压电容短路引起的保险坏。直接换全套,不要去量。量不出的。(保险 ,电感 ,二极管,电容 )换后99%亮机。升压芯片不太会坏。

网友A:
前提是保险坏!我换好多是升压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保险坏!我换好多是升压芯片坏的

升压芯片坏的太多了,y470就是最好的例子。

网友:
这部分的原件相对少 所以故障点也不多

网友:
这话有点武断,华硕的经常升压芯片坏,我这里备了十个,等你换了电容不好给我换芯片

网友:
其实从保护膜上也能看出。发热大的件有了记号。这屏电容短,引起了电感坏。

网友:
你这应该是运气好,没把芯片烧了

网友:
LED通病就有点过了吧 从10年到现在  还没有见过LED背光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