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1 DAG31AMB6D0 能出发,不上电

楼主(2018-07-20):
惠普TPN-Q171 ,板号是DAG31AMB6D0,之前有人刷过BIOS,后来拆下散热器才发现CPU也做过了,心都凉了一半,待机零点几,按开机键指示灯亮,说明EC有出发,但是不上电,抱着试试的的心态有刷了一遍BIOS,当然,涛声依旧,开始找论坛找资料,还好,图纸点位都有,感谢迅维。   维修过程我就不说了,就是图片圈内的芯片,这个供电芯片是在SUSB,SUSC这个两个信号钱出来的。

网友:
是右边USB上边的芯片,线划的不太清晰,这个芯片坏了。换个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难道这是待机芯片?

网友:
有点迷茫过程没有 看不懂

网友A:
不太喜欢别人修过的机器,好了吗,想学习下啊

网友:
那两个信号。什么作用

网友:
为什么换这个芯片就可以开机,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上个图纸看下是什么芯片就好了

网友:
没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啊 机器好了没?

网友:
没看懂,迷迷糊糊的感觉!

网友:
现在新款HP笔记本很多都没有图纸了,在淘宝买都没有维修难度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喜欢别人修过的机器,好了吗,想学习下啊

修好了,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导致两组电压没有出来,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是EC被触发后发出的,和S5_ON这个信号同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