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苹果a1502问题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8-07-20):
有时候是好的然后用用就会非常卡 有时候 屏幕画面会闪 但是鼠标 不会闪

确定
是cpu问题了 在windows下 有时候运行一会儿会出现显卡驱动停止响应,现在bga了 装上风扇控制软件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固态硬盘已经换过了!!!!!!!

网友A:
我记得有一个电路有问题就会导致卡顿,实在想不起来了,我晚上回去翻翻笔记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一个电路有问题就会导致卡顿,实在想不起来了,我晚上回去翻翻笔记才知道。

帮我回去翻翻!!!!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上次修到过一样的问题,,没解决,,,有高人没

网友:
你把高清扣那边的小板先撤了看一下。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吧

网友:
是那块小板有问题了,要么换小板,要么把转换芯片取了

网友:
电池能不能充电啊?有时候电池坏了,会卡,处于半频工作

网友:
难道只有我觉得会是EC的问题吗?我以前换EC的时候,买的EC后来装上去就是慢,卡,画面翻折

网友:
应该是通病问题已经有人说了,

网友:
你用华硕手机?电脑城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回去翻翻!!!!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供电问题

SMC_DCIN_VSENSE,这个信号出问题会引起运行慢故障。这是我笔记本上记的,我也没有验证过,楼主可以试试看,万一有奇迹呢。

网友:
有人其实找出问题了,不错应该考虑ec.,换过苹果本子ec都应该知道ec出问题会这样,而且你必须要买料板拆,买新的没用,买新的换上有的可以亮机,但是就会出现跟你描述差不多的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发言!!!我今天试试!解决了就放上来!!

网友:
屏幕有问题 也会出现卡     这款机器‘’

网友:
刚刚试了 还是不行 开的程序多了 依然温度特别高然后卡死

网友C:
这个是主板小板的问题,已经遇到过好多台了,定一块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主板小板的问题,已经遇到过好多台了,定一块回来试试

不插小板一样的故障!!bios也刷过了

网友:
cpu
温度 是不是很高,,,

网友:
装个WINDOWS 系统把CPU处理状态调低一些试试...........

网友:
确实是程普温度过高 风扇转速不够安装了一个风扇控制软件 就没问题了 但是没办法对客户交代
刷了好几个bios 都解决不了问题 难道是ec 的问题吗

网友:
a1502 14年的机子,拆掉小板试一下,一般是小板的usb 3.0蕊片出问题才会这样的

网友:
不装小板也会这样,就cpu问题了,,,要么有硬件找不到,,风扇就会狂转,,变慢了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了 在windows下 有时候运行一会儿会出现显卡驱动停止响应

网友:
刷ge 原厂BIOS 刷个原厂BIOS 刷个原厂BIOS

网友:
兄弟,你衣服在哪买的。。。。。。。。。。

网友:
你把外配都摘了,只插触摸板和键盘试试,如果还有问题,试试把触摸板键盘换了,液晶也会引起卡屏的,屏闪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啊

网友:
有可能是小板坏了,这机器小板我也换过几回

网友:
路好清晰!很好,管理員真的不同,值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