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反复重启。刷机能通过,,什么情况?

楼主(2018-07-20):
iphone7p反复重启。刷机能通过,,什么情况?

网友:
有某路供电不正常............测试一下功能..找故障点.

网友:
19兆坏会引起重启换一个试下

网友:
遇到过电感问题 引起这种故障的 !检查下背面的电感 好像是L1805

网友:
换块电池

网友:
拆机检查电池。

网友A:
刷完了机进系统还是会重启吗?
查查和电池有没有关系 接数据线看爱思助手里有没有电池信息
测试机器内的所有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电池有没有数据呀,CPU旁边的大电感,时钟都有可能。

网友B:
摔过的机器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刷完机能进系统吗?如果能进系统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完了机进系统还是会重启吗?
查查和电池有没有关系 接数据线看爱思助手里有没有电池信息
测试机器内的所有 ...

我的iphone7跟楼主同样问题,但是我的刷机之后能开机,而且能使用,但是关机之后再开机就又会无限重启,再刷机又可以开机。只要不关机就可以用。请问能判断哪里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过的机器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刷完机能进系统吗?如果能进系统还是比较好修的

我的能进系统,但是关机之后又会无限重启,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今天遇到两台刷机能过反复重启是前摄坏

网友:
音频重做,算通病。主要是音频总线摔得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iphone7跟楼主同样问题,但是我的刷机之后能开机,而且能使用,但是关机之后再开机就又会无限重启,再 ...

按照白苹果重启维修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硬盘有问题了,换个硬盘刷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两台刷机能过反复重启是前摄坏

这个我遇到过,不过排线都不用换,清理一下就可以了,一般进水机有这个情况多。自然坏的就要换排线。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音频可能性大点

网友:
音频重做,算通病。应该有掉点的,。。。。。

网友:
音频重做,通病,首先考虑音频

网友:
不装听筒排线试试,我遇到很多台,进水的就这里坏。

网友:
这个是大音频的问题,拆下来重新植锡焊接,7代摔后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