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5U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07-20):
型号:F555U

板号:X555UJ

REV:2.O

故障:通电不显示,电流跑0.8左右。
华硕的笔记本blos容易坏,先去和了一个blos还是一样。
于是去屏蔽板载内存,把DIMM-SEL0,DIMM-SEL1,DIMM-SEL2都拉高就可以了。

                            完美亮机

最后附上图纸点位图

网友A:
还有更高级的屏蔽

网友B:
屏蔽以后直接插的内存条是吧

网友:
资料应当是点位和BIOS吧,华硕的一般没有图纸的

网友C:
楼主,拉高的意思是把这几个信号拉成高电压的意思吗?所有的华硕屏蔽板载内存都是这个法子吗?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高级的屏蔽

bios么

网友:
屏蔽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以后直接插的内存条是吧

是的,屏蔽之后上一跟内存条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拉高的意思是把这几个信号拉成高电压的意思吗?所有的华硕屏蔽板载内存都是这个法子吗?求告知

是的,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的,只能试试

网友D:
这是个好方法,但是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高级的屏蔽

我就只要移动一个电阻就屏蔽了,还有比我更省事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好方法,但是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不会吧,就移动一个电阻,还难啊?

网友:
刷BIOS也可以屏蔽,点位都不用

网友: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方法好 很多板载出问题 麻烦

网友E:
据说该BIOS可以屏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该BIOS可以屏蔽内存。

没听说过,你知道怎么弄吗?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要加分

网友:
谢谢各位老铁们,现在搞维修也不容易啊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