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严重进水维修

楼主(2018-07-20):
前天同行拿了几台本过来维修 !一台大短秒了,g42做显卡,x550cc 2.0严重进水 清理干净后发现断了好多线,飞了好多线后,上电0.12,后经发现12v转换电压不对r2715不见了,1m电阻,焊盘也掉了,飞线后开机正常,亮机!测试系统发现认不到声卡,和无线网卡,再次发现断线,补后认到无线网卡,声卡还是认不到!放了几个小时忙完其他再度整理后,发现rn2011排阻 Ave SyNc pch 信号断了。更换后声卡认到,完美收工。 手机发的,无法排版。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

网友:
没点为就爽了

网友:
好手段,遍地织网,搞定才是硬道理

网友:
厉害 腐蚀那么厉害 还能搞定

网友:
华硕没有点位 不会修   我有好多  华硕的 点位图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哥,技术过硬啊,细心真好

网友:
这水进的,这么多断线的地方?

网友:
谁有点位贡献几份

网友A:
坏成这样,桥都没坏,不知道以后稳定不

网友:
进水这么多,要我搞,我肯定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成这样,桥都没坏,不知道以后稳定不

后话了,不行就换主板了

网友:
厉害   进水的  一般都是 随便看看   太厉害 都是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好牛 华硕的机器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加好手艺,成功塑造出一件维修中的艺术品,厉害了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楼主很有耐心 值得学习

网友:
可以可以,有点位图解决就好,lz很有耐心。

网友:
看到这个华硕的就烦人,没有图纸不好修啊,点位不大会看,。基本到我手里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