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450MJ为什么刷不能换bios

楼主(2018-07-20):
没有遇到你这种怪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千变万化,什么芯片的

网友:
备份一个,传论坛看看

网友:
bios资料要正确,芯片也不能有问题。

网友A:
你把亮机的bios程序备份下,找个好的bios芯片重新刷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亮机的bios程序备份下,找个好的bios芯片重新刷试下,,

楼主最好发个备份来

网友:
能亮机的BIOS这个区8K BIT OPT也读上,换个BIOS块这个区一块刷上,你试试

网友:
1.量下BIOS充电1.8V还是3.3V,两种电压的芯片不能互换
2.读下OTP区是否有数据,有的话OTP可能也要刷

网友:
不是不能代换,只是W25Q64FW是1.8V的W25Q64FV  BV是3V,我代换了一模一样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