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20):
接到一台联想S300的机子,客户表述不开机,留下走人,插上电源,有待机,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测开关是好的,测开关到EC正常,通电测得开关电压只有1.多V ,就是这里的问题!

看图测量电压是被NOVO_BTN#拉低的,索性拆掉D40,之后开关电压正常,开关一触即发!

最后来张亮机图,望各位大师大神们多多打赏!加分鼓励!

网友A:
刚入门修电脑修这些问题觉得没意思,现在巴不得每天都是这类小问题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我也希望遇到这样的小问题,大的也不好搞啊。这都有意思。

网友:
好手段,送银子了

网友:
送钱的机器                                            就喜欢干这样的

网友:
就喜欢这种秒杀的机器

网友:
通病的这款机子。见多了。不是待机芯片问题就是开关板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去掉了一层保护啊.

网友:
维修的都喜欢这样的问题,捡钱了。

网友:
单单就拆掉了?那不短路了么

网友:
下次在坏,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入门修电脑修这些问题觉得没意思,现在巴不得每天都是这类小问题

  那可不  学徒时为了学技术  现在嘛只为快速的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