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2b150液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20):
故障现象:一台三星LS22B150液晶显示器接上电源,按开关无反应,此机是触摸开关。接可调电源待机0.003正常。
故障分析:一看是三星显示器,心想三星BIOS坏得多,分分钟的事, 开干,刷BIOS,论坛上一搜,发现一个竟然下载不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2480-1-1.html,提示:抱歉,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本站附件,在此吐槽一下,感觉有点违背此论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我个人希望版主修改一下,哪怕付钱也行啊),对不,无语。。。没有此机的程序,上老马家买一个吧,付款5元,刷上.....然并卵,看来钱并不好挣啊,拿起表笔测开关排线脚,测量电压如下:1:接地,2:2.1V,3:3.0V 4:2.58V 5:2.1v  由于没有此板的图纸,只能参考板上的标示来维修,本人是第一次修LED的显示器高手勿喷,第五脚是触摸板的供电,电压不对,正常应该3.3V(别问我怎么知道是3.3V,板上标了),心想肯定是哪个转换管不正常或某个电容漏电,看来只能跑线了,从第五脚开起跑,这一跑不要紧一跑就是半小跑硬是没跑通,有根线跑到SE1119芯片背面,背面又往芯片中间去了,
又懒得拆芯片跑线,板子上面元件都划遍了,硬是没找到相连的元件。静下心来看看有没有其它办法,眼睛往店里放杂货的地方一扫,竟然看老早以前收到的到一台三星S24B300BL显示器屏碎的其它都完好,外观差不多,拆开一看,板子和这个基本一样除了主控不一样,把触控板拆下来放到这台显示器上面试一下,故障还是一样,排除触摸开关板的问题。既然这块板子是好的,那就在这块好的板子上跑跑线看看,其实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接口是有电压的,断线应该不可能,但我还是想知道这个根线到底通向哪里。这一跑竟然跑出了惊喜,原来开关接口的第五脚通向24C16的第八脚。

然后再测下坏板芯片的第八脚有
3.3V电压,看来还真是断线了(经验电压低并不代表没有断线)。哪里断了就不去管它了,直接飞线。通电按开关,已能正常开机了。至此维修结束。手上还有一块主控SE1159LMHL-NT的一体板想验证一下在这台显示器上到底能不能用。然后上老马家再花五元买了一个SE1159的程序,刷上是可以用的。心中还有疑问,这个程序跟主控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把se1159的程序刷到se1119上开机测试,竟然也正常。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兄弟们可以试试看。
总结:看到上一个贴说要主控一样才能用,其实不是的,只要程序和屏型号匹配即可,只要板号一样应该可以通用。

在此奉上我买的程序。

ls22b150-se1119淘宝买 .zip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维修就这样感觉简单的维修起来却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