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20):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创维42E60HR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1

  故障描述:液晶电视图像花屏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2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42E60H(8R80机芯)播放AV  VGA及HDMI图像头部发白有时也可以正常,电视图像花屏,照常规这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于是信心百倍拆开后盖清洗双LVDS屏线无果,测量逻辑板上VDA=16.8V  VGH=26.6V  VGL-6=1V电压都正常,再测GAMA电压绝大多数电压都正常。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3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4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5

  唯有前和尾部GAMA电压略有差异测量已记录下来如下表格,还是怀疑伽玛芯片问题,换上伽玛芯片HX8919X (直接用AS19替)测量电压仍旧图像也无改善。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6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7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8

  没了思路咨询别的维修师傅大多说是屏线接触不好,有少数人说是逻辑板或变频板问题,但是变频板测其供电均正常,重新补焊变频芯片也无果,仔细静下来分柝电路,很多奇特故障都是从细节查起,所以还是从主板LVDS信号及RSDS信号传输电路上查起,当用表笔测量主板上排阻电压时图像立即恢复正常了,再用表笔戳动排阻时故障又重现了,这才心里舒了口气!真正的“凶手”终于找到了,最后把LVDS及变频板上所有的排组全部补焊一遍到此维修完毕。

创维42E60HR液晶电视图像花屏故障维修 图9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电阻虚焊真不好查,不过还是要围着这块来找

网友:
牛逼,师傅就是师傅,如果是我直接换板找问题。那会测那么多

网友:
有时间楼主讲讲维修经验我们多学学。

网友:
脱焊故障最难查

网友:
板子很便宜了     我一般直接换版

网友:
遇到一个夏普   加焊后           2月坏了

网友:
最后买板子换上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