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 维修

楼主(2018-07-20):
收个华硕X8AC笔记本,挺老的。 闲着没事,修一下。 故障是有待机,不通电。 拆机量3V,5V都正常,量32.768发现电压不对,示波器一测不起振,换了个就好了。  通电点亮后,发现屏幕上方两个边角都有些白屏,这个现像有人会修不

网友:
屏的问题。。想解决只能换屏

网友:
这机器晶振坏也是个通病了

网友:
这款机一定会返修。是南桥问题的。不上焊台别想真正解决。修过几台用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换屏不划算,将就着用吧

网友A:
白屏我个人认为是屏幕漏光了,把屏幕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我个人认为是屏幕漏光了,把屏幕拆开检查一下。

一点都不关漏光的事,就是屏坏了,换过很多了。

网友:
晶振坏通病修了上百台了,屏幕坏只能换

网友:
估计桥也有问题吧

网友:
明显屏有问题,估计难搞,要换屏了

网友:
这机器晶振坏也是个通病了111111111111111

网友:
南桥的问题这个机器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