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9A 万用表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8-07-20):
UT39A  自己改的外接电源供电 ,用了一块升压板 ,把5V升压到9.5V左右给万用表供电,用了好几年,最近发现万用表好像不能测直流电压,所以立马打到750v交流档测排插孔,我的乖乖,嘭一下 房子电停了,都快以为电脑都爆掉了,(万用表的供电就是从电脑机箱前面板5V USB接口来的)打电话问优利德能不能修 ,直接回复这表便宜,让我再买个,什么玩意,100块就不是钱了,只能试试自己修下,二吊子水平,求助来了。
拆机,保险350MA/250V 挂了 换了个500MA的 ,开机没显示,跑线路,找找坏了哪些东西, 对照原理图一通量,发现Q2 C极没电压,相连的C3 贴片电容两端是导通的,其他还没发现坏的零件,
剩下的求 师傅指教,怎么修下去,感激不尽。

UT39A 原理图.pdf

网友A:
拆掉c3和 ic1,q2c极或许应该就有电压了

网友:
修好了也没有什么用。还是买个新的好,便宜。

网友:
我只能说厂家神回复。确实到我们手里,低价值东西玩玩就行了,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c3和 ic1,q2c极或许应该就有电压了

不断的拆 IC供电和接地脚  发现 TL062内部短路了 断开4脚的接地, V+有7.2v电压  装上C3还是7.2V, 现在还是开机不显示  先找淘个TL062来换上试试,还不死心,最后就算不好用,先给他修开机了再说,R15两端在线测量居然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