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 SERIES进水维修

楼主(2018-07-20):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宏基V3系列的,版号LA-7912P

机器进水比较多,且时间长
清水,断线的地方接线,换掉腐蚀的电阻,最后用表笔测量,发现待机5v短路只有36欧的阻值,另外5线性电压 短路,拔掉待机芯片,线性电压不短,但5v还是短路,断开电感烧鸡,发现TPS51212发烫,拔掉,5v不短,最后更换短路的芯片,成功亮机,亮机图忘记拍了(注:待机RT8205L没有,我用的是TPS51125代换;TPS51212没有,我用的是51211代换)谢谢各位观看,加点分吧,没分了

网友:
运气不错,这种情况很多3 5v微短路的,烧鸡,也烧不出来的就比较难了

网友A:
你这代换的话,直接看芯片的资料,看引脚资料是不是一样的,是这样代换的吧

网友B:
思路清晰,赞一个 代换图纸能截图发出来就更好了。就是每个芯片的定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代换的话,直接看芯片的资料,看引脚资料是不是一样的,是这样代换的吧

还有看论坛上相关的帖子,看看他们是怎样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赞一个 代换图纸能截图发出来就更好了。就是每个芯片的定义图

这个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