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帮忙推荐几款好用的低温锡浆!!!

楼主(2018-07-20):
在网上买了好多款低温锡浆,植锡时总有好多的黑色杂质。每次都是要挖罐子最底下的用,上层的杂质很多!

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低温锡浆推荐几款啊,一百多度就能变锡球的那种!

网友:
我用的2种  日本千住 240左右熔点  另外一个是阿毛  黄色包装 那种 138 熔点 感觉一般!

网友:
我都是千柱   售后不多

网友:
维修佬的还不错,我一直用

网友A:
维修焊接不要用低温锡。容易返修。必须用常温锡183度。

网友:
低温锡只能用来处理焊盘。

网友:
饼哥说得对 低温锡浆只能处理焊盘 或者焊接小元件 不能作为正常焊接芯片使用

网友B:
非常好用 每次用的时候挤一点 这种包装相对于瓶装的更卫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用 每次用的时候挤一点 这种包装相对于瓶装的更卫生

非常感谢,我去买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焊接不要用低温锡。容易返修。必须用常温锡183度。

小芯片我一般都用低温锡,电源和硬盘或WIFI等我都用常温锡!小芯片旁边多半都有打胶的原件,手工不太行,怕死!

网友:
我一直用的维修佬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