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iaoxin v4000 公共电无电压(会不会是通病)

楼主(2018-07-20):
xiaoxin v4000  公共电没电压

这个电路图我在淘宝网上也买不到,拆开机,大体测了一下主板上各个电感与大电容,对地阻值,均无发现短路,

插上电源供电,公共电无电压输出。没有电路图,只有自个路线路了,发现ACIN  20V    进入Q1场管5678引脚,123脚输出(测无电压,对地无短路),4脚控制脚(也无控制电压),顺着第4脚跑线到一个电阻R7,电阻R7另一端跑线到芯片BQ24780第四脚(实际电路没R12电阻),然后网找了一下BQ24780芯片的引脚电路,如图所示:

测了一下芯片工作条件,VCC=20V正常 ,LODRV=5.6V(线性电压5v), SCL=3.4V(线性电压3.3v),     ACN=0V(公共点电压,无公共点电压,所以0V),ACDRV=0.3V不正常(公共电压开启引脚应该高电平),ACDET=2.6V(电源20V经电阻分压送给ACDET引脚正常)没异常。难道是充放电芯片损坏。

无耐之前,只好用镊子短接公共点Q1场管5678脚输入与123脚输出(只能短暂短接,否测会烧东西),发现电流一下上到了5A,大短路。判断公共点输出短路。之前测过各电感均无短路,接着测3.3V   to   3.3V,5V    to   5V场管也无电路。记得师傅说过,电流5A,一般都是大电容短路。再测全板贴片电容有无短路,发现PQ1101场管旁边的电容大短路(0欧)拆下后,对地阻值600多欧。正常。

再次插上电源,待机0.01A,公共电电压上来了。触发上电开机

以经验告诉我们:
                   1,有时测对地短路,不能单单只测电感 ,主板上的一些大的贴片电容.(一般都是供电虑波用的才这么大)也要测一下,以免走弯路。再不行就要烧 鸡了(我不喜欢吃烧的鸡,我喜欢白切鸡,原汁原味)。
                   2,跑线路是必不可少的,每个师傅必练的。当没有电路图时,跑线路分析,跑到芯片,再查芯片引脚定义。记得有个徒弟问过我,不是修任何东西都 有电路图的。没电路图怎么修。,答案是(选择题):A  不修,B  换板,C   跑线路,D:ABC全不选。各位师傅教一下我的徒弟
我的下载分怎么用不完的呢。1568好多呀:想用都用不完。

可以转让的不。

网友A:
你这不是公共点短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公共点短路么

不清楚,应该是吧,但之前我测过CPU供电上管,  内存供电上管,  待机3V,5V上管(公共点脚位,对地没发现短路呀,这些引脚都是公共点所到之处呀)

网友B:
那是你自己的检查思路有问题,公共点对地值总归是优先测量的。尤其这种情况,你接可调电源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可调电源的过流指示灯是闪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自己的检查思路有问题,公共点对地值总归是优先测量的。尤其这种情况,你接可调电源的话,应该可以看 ...

喝了点酒。又没有电路图。蒙了一会。多谢指点了,

网友:
厉害了,大师级别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大师想拜师求指教啊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拜师求指教 :hug
想拜师求指教啊

让你上学多赌些输,不读,我今天来帮你温死温死,古人孙子爷:斜无止境,。。。。。后面忘了。

网友:
来老师分我给你用快的很

网友:
现在的待机芯片都很智能。可以有保护功能,传统的仁宝点火回路方案就没有用了。

网友:
我发了这个帖子。只有月饼老师看出了真正的玄机所在。厉害,厉害,真的厉害。迅维果真是厉害。我一直想到基地里面去进修进修了。活到老学到老。但上了年龄,生活压力大。而且现在行业也不景气。心真的很累。都有点力不从心了。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一般都是B+有问题,

网友:
你走了弯路了,但总归是修好了

网友:
修好就行 ,分嫌多了可以送我, 我缺的很呀,

网友:
分数高就是嘚瑟啊

网友:
公共点的滤波电容短路是没法通过万用表测量出来的吧?因为只要有一个电容短路,所有的电容都是对地值为0吧?

网友:
仁宝保护隔离不过 我遇到的百分之90以上都是后机短路  要不是第一个P管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