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这样能修吗

楼主(2018-07-20):
金士顿DDR3 4G 看成色很好 会蓝屏 死机 请教有维修教程吗 写数据还是换颗粒

网友:
可以保修的吧,话说终身质保的

网友:
应该是有的颗粒部分损坏.需要检测确定后更换

网友:
没有保修了吗,先看看保修在动手维修。

网友:
会蓝屏的你可以先跑一下mentest,如果有红色出现,基本就是颗粒问题了。我手里有个BGA脱焊的,风枪补焊了一次,好了一天一夜。。。

网友:
内存条还可以修吗,我也想知道怎么修

网友:
memtest查有没有坏块或者速度特别慢的,根据查的地址对应的Chip处理

网友:
可以。。。 100%修好。。你有多少条 ,多的话 可以发到我这里 给你加工生产

网友:
检测基本红完了 图片漏传了 补上 简单自己修下 麻烦就找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