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ED显示器一半暗,LED灯条坏了吗

楼主(2018-07-20):
(图片)

网友A:
这个可能保护关了吧,不然这样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保护关了吧,不然这样不会亮,,。。。

一半是亮的一半暗的,。应该不是开关的事情吧

网友:
灯条坏了吧,到断掉的地方明显比较亮

网友B:
LED灯条坏了,不用看了,换灯条吧,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碰到过笔记本LED14寸屏幕偏色(偏红色)的维修思路呀,

网友:
很明显是灯条坏了

网友:
更换LED灯条就好了吗,有原厂的最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条坏了,不用看了,换灯条吧,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碰到过笔记本LED14寸屏幕偏色(偏红色)的维修思路 ...

偏红主要是缺绿吧,我不是修电脑的,不过事肯定是这个事。液晶屏就这三基色,红绿蓝。

网友:
肯定要拆开了,灯条可以不换,把坏掉的灯珠短接也行。最好是换灯珠或者换灯条

网友:
灯条怀了就是 一般亮一般不亮

网友:
更换灯条

网友:
换LED灯条 楼主拆屏要小心

网友:
试试幻灯条,我觉得可以.

网友:
LED坏了。有条件可以换灯珠。再不行就只能换灯条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恒流板问题

网友:
反馈电阻也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灯条坏了,更换灯条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灯管  或者                                     LED

网友:
灯条坏了,拆屏要很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