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FLEX2-14暗屏的维修

楼主(2018-07-20):
客户发来一台联想FLEX2-14,经检测为暗屏故障。

1、拆开屏,EDP30针接口友达屏,取一块屏替换,能正常亮机,确认为屏故障
2、此屏是粘在玻璃面上的,支持触摸,换屏没利润,尝试维修。
3、测量到背光连接线附件两只电容有短路,保险开路,更换短路电容及保险试机,仍然暗屏,但有一个闪背光的动作。
4、找到一块同型号破屏,替换升压芯片及附件几只二极管,均无效果。
5、最后是更换了电感,故障修复。

网友:
电感开路了吗?

网友:
屏幕偏色有思路吗?偏红

网友:
升压电感吧

网友:
通病,我前两天也修了一个,是友达屏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