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联想X1笔记本开机屏幕上显示有锁,怎么处理,

楼主(2018-07-20):
有哪位大神知道联想X1笔记本开机屏幕上显示有锁,怎么处理,进不了系统

网友:
这个是硬盘锁还是系统锁  高手指导下

网友:
BIOS锁只能刷BIOS

网友:
这个就没装硬盘,开机就这样,按键也没有用

网友:
BIOS锁刷BIOS就好了,或者修改BIOS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