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

楼主(2018-07-20):
这两条线有什么用啊。黑色线我接到接口了。白线找不到接口。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是WIFI的天线,只接一个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B:
无线网卡的。最好俩条都接上去,如果只接一条信号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WIFI的天线,只接一个影响不是很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的。最好俩条都接上去,如果只接一条信号不是很好。

谢谢,

网友:
无线网卡上面 有两个接口就都接上。只有一个接口就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