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H维修日记

楼主(2018-07-20):
拿到这块板子的时候,一看晕了,IO的针脚都烂断了说,不知道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下使用会这样。以前从来没有换过IO。这么多细细密密的脚,看着就拍拍,没有办法,先找找料板上有没有对应的型号吧。刚好在一块技嘉的H61上有相同的,那就用热风枪试试呗,吹下料板的io和那块烂的io,对的手都发抖了,总算换上去了。高兴的插上电马上试机。结果风扇一转马上就停了。这是短路的症状,马上拔掉12V供电,再试。风扇转起来没有停。高兴了,因为这不就是CPU供电短路嘛。而且证明了我换的io芯片是成功了。马上测CPU供电上管的对地值,测到一个mos管G和S极短路了。马上跟换掉,插12V上电,CPU风扇转不停,就是它了。上CPU和内存。漂亮的开机画面出来了。图为跟换过的io和mos管。总结:换io其实也不难,耐心再重要。

网友:
原来的烂成这样了说。

网友:
mos管怎么量

网友:
这样换 就成了呀  好容易

网友:
估计还会烧上管    电源芯片也要换掉

网友:
H61主板现在价格好,维修好了好出手现在市场不便宜。

网友A:
你是来逗笑的不?(开玩笑的) 看着像芯片级维修怎么不会换IO,换了CPU供电的场管,还会有烧其它元件的,得再量量,很少有烧场管不换其它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逗笑的不?(开玩笑的) 看着像芯片级维修怎么不会换IO,换了CPU供电的场管,还会有烧其它元件的,得 ...

还需要具体量什么?新手不懂,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
不上CPU 能点得了开机吗,我有点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