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小绿灯亮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8-07-20):
苹果A1278 小绿灯亮 不触发  接上电池还能充电  PM_RSMRST_L 电压3V都出来了,,干了EC,干了桥,,都不行。。郁闷死了

网友A:
电池没电开不了机吧,这要接电池才能开不是

网友:
a1278的io坏的有一些,比较多。楼主最好查一下图纸,按时序来修。

网友B:
开机的11个条件都查了吗?
batlow#

网友:
不触发还是得按时序来,你不查条件就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开不了机吧,这要接电池才能开不是

接了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11个条件都查了吗?
batlow#

哈哈哈哈哈哈哈。。。月饼大神回复我帖子了 。。。。。我回头慢慢查

网友:
不会是键盘坏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和EC没关系,查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