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g触发掉电

楼主(2018-07-20):
b85m-g触发掉电,什么问题,温控,没分下点位,有经验的兄弟告拆我三级管或电组在哪

网友:
有没有修过的人在呢?F1的华硕板多数是温控原因

网友:
郁闷,分还是不够下,再水几贴?有修到的拍个图片来,谢谢

网友:
悲剧,还是上淘宝买个图算了,水不起,救命

网友A:
好吧,大家看我水了这么多,告诉大家,风扇插座为中心,右下第二个三极管不会拉低电压造成,是温控问题

网友(2018-09-12):
引用 网友A:
好吧,大家看我水了这么多,告诉大家,风扇插座为中心,右下第二个三极管不会拉低电压造成,是温控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省了不少事,节约了不少时间!

网友B:
触发掉电可能是缺少电压了,先查下有没有少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发掉电可能是缺少电压了,先查下有没有少电压。

你凭什么说我的回复是灌水?!
拜托你评审的时候先看看清楚再做决定!
我就是午饭前刚刚看了这个贴子修好了一片主板,节省了不少时间!
请我灌水我都懒得去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凭什么说我的回复是灌水?!
拜托你评审的时候先看看清楚再做决定!
我就是午饭前刚刚看了这个贴子修 ...

我是看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错了吧………………………………

是我看错了,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看错了,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

没什么。
我也讨厌灌水的,分不分的没什么。
见你说我灌水也不应该发火的,多包涵,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