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PRO551L触发电流小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7-20):
日期:2018 07 20
品牌:华硕
型号PRO 551L  板号 pu551la 2.0
故障。待机正常0.002触发后电流只上了0.003且电源灯亮 看到这故障就想到了以前的HM 65 HM55电流小的故障基本只要加焊了南桥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是南桥和CPU集成在以前的。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大多都是4代 U和5代U都会出现的故障也算是通病了、
直接报价客户。客户同意就开干了
抱着加焊了心里准备。上BGA后5分钟拿出来后触发电流 0.3几看来应该是没加焊好只能拆机重做了。

总结::这个机子拆下CPU后主板太薄了都变行了。。。还好做上后可以 。发现4代5代的机子在拆下CPU后都是有点弯了,重植后在装上CPU就是直的了好奇怪
还有这个CPU拆下后南桥那边的主板焊点都是有点灰色了估计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最后求大家加分谢谢各位

网友:
大神级别的维修

网友A:
弯了证明出板子有机械应力

网友:
还能说什么,说66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了证明出板子有机械应力

机械应力???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重植cpu,历害了我的哥,我是敢想不敢做

网友:
楼主厉害,变形了的还能重置成功。

网友B:
是我的话这板直接就给它垃圾桶里。还重做CPU,这价格不上400块没意思

网友:
楼主收了多钱干这个u

网友C:
我一直没有做过桥和CPU一体的,楼主用的有铅锡珠还是无铅的,修好后容易返修吗?

网友:
有这样的钢网么

网友D:
没过程理论维修直接判断u坏?

网友:
佩服,CPU都敢做,我米有做过,有网吗?

网友E:
请问版主,你说植球还是用锡膏做的,学习下。

网友:
芯片面积过大,都容易变形,且现在的板都好薄

网友:
很厉害,至少焊接功力秒杀我等,

网友:
板弯的应力引起的,这个是经常有的,如果是工厂刚下线不良的很少钱,特别是用户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还有一个是板子受潮了,要用烤箱烤下,100度12小时我都是,这样板子各大BGA就不会变形的

网友:
CPU我都不敢干,况且是这么薄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版主,你说植球还是用锡膏做的,学习下。

当然是植球。锡膏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过程理论维修直接判断u坏?

不是写了触发小电流吗也就是触发PWRBTIN有就是南桥的SLP型号不输出呀。。这故障这么明显的还用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没有做过桥和CPU一体的,楼主用的有铅锡珠还是无铅的,修好后容易返修吗?

有铅的,用的株子 0.4或者0.45都可以 。弄过几次了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话这板直接就给它垃圾桶里。还重做CPU,这价格不上400块没意思

其实重做CPU也简单的。只是要自己敢做
一般我们都是收200的

网友F:
莆田系人聪明,手工都不错,吃鱼的头脑好

网友:
问问楼主,你重值CPU有钢网?还是手推的锡球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钢网啊  看着和PCB一样了

网友:
楼主牛逼,CPU也敢做,不怕干坏了?

网友:
我们不敢搞 自求多福啊   哈哈哈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莆田系人聪明,手工都不错,吃鱼的头脑好

额。你是莆田人吗。。。。。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个CPU拆下来之后肯定会弯的,楼主是怎么植的球?用钢网还是手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个CPU拆下来之后肯定会弯的,楼主是怎么植的球?用钢网还是手摆?

钢网呀。压着钢网。好了之后拿下钢网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话这板直接就给它垃圾桶里。还重做CPU,这价格不上400块没意思

如果同行还可以这个价格,对于客户这个价真 的好便宜 哈哈!

网友:
这种CPU就是容易弯,估计是热胀冷缩吧,我都换好多这种CPU了,加焊容易虚汗,一般都是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钢网呀。压着钢网。好了之后拿下钢网吹

好的,明白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之前遇到单U问题都不搞了,下次可以试一试

网友:
重植cpu,历害了。。。。。。。。

网友:
现在CPU问题多,,但是我测试到CPU有问题都不搞了,,

网友:
重做 CPU 大工程啊。遇到CPU 坏的都 放弃了

网友:
我这U坏了基本就不修了

网友:
遇到这种CPU的都换板了,下次试试

网友:
非常厉害,,,佩服佩服。。。。。。。。。。。这种我都不敢动,直接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