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GA-M52L-S3P主板

楼主(2018-07-20):
新手刚接触主板,很多原件不懂。GA-M52L-S3P rev 1.0 所说南桥在那个位置?高手帮忙有没有电路图了?晚上找了很久只有一个资料,下载下来却不能用了。

网友A:
你的台式机主板是单桥的,不分南桥和北桥。

网友B:
不是桥的问题哦,你现在的问题 是找个师父带下,,,,,桥都分不清,有电路图你也不会修(估计),,真的找个师父带下吧。还有GA是指技嘉厂商 M52L是芯片系列  S3P是高低配置   还有你这个板只有一桥,没有北桥和南桥,一个桥的叫P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桥的问题哦,你现在的问题 是找个师父带下,,,,,桥都分不清,有电路图你也不会修(估计),,真的找 ...

是哈。只能从网上查资料,一步步排查。故障是主机不能开机,强制开机能开,按着网上资料步骤电源没问题,开机键也有电压,晶振也有1.2v电压,接下来排查还有I/o芯片还没查无从下手,还有就是桥的问题。高手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台式机主板是单桥的,不分南桥和北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