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P151改显卡后蓝屏求助

楼主(2018-07-20):
RT,机器型号是P151EMX,原本的GTX675显卡坏了,客户自己买了一个765的显卡,装上之后先蓝屏然后再进系统显卡打感叹号,我把机器的INF文件和BIOS都刷了,故障依旧,求大神解惑 神解惑

网友:
百度或者贴吧看看有没有人升级过的经验也许能查到点什么

网友:
重装win8或者10看看。找对应的驱动。

网友A:
bios不支持吧。
网上别人有改好的吗?

网友:
不要乱升,用原型号的,省心

网友:
这, 先查查这显卡支持吗, 支持的话看看驱动啊, 系统啊 什么的, 不行退了。

网友B:
不会客户买的显卡是坏的吧,这种显卡版要是没好的就不太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客户买的显卡是坏的吧,这种显卡版要是没好的就不太好排除

显卡已经排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客户买的显卡是坏的吧,这种显卡版要是没好的就不太好排除

显卡的问题已经排除了,应该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显卡还能换其他型号的吗?
BIOS兼容性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问题已经排除了,应该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bios应该不行,用原型号省心

网友:
曲线救国,改bios可以试试,难度大了

网友D:
系统是重做的吗?从做系统,重新驱动试试,可换显卡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支持吧。
网上别人有改好的吗?

应该是支持的,网上这个型号的没有,但是这个机器好像980  1060都能用,765不会装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是重做的吗?从做系统,重新驱动试试,可换显卡的笔记本

这些早就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E:
淘宝有卖改好的BIOS,好像50一个!

网友:
最好用微软原始盘踏踏实实地安装一下,再从硬件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卖改好的BIOS,好像50一个!

那我去问下,看看用他们的行不行

网友F:
BIOS识别不到显卡版本吧,你看看有人修改过的BI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识别不到显卡版本吧,你看看有人修改过的BIOS没

有升级过显卡的bios我刚试过了,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