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iPhone6s修了三天 从死神手里救回来一个板

楼主(2018-07-21):
今天是来迅维的第51天

发篇帖子与大家交流一下

万老师前几天发了一块板进水的有些惨

机器型号:iPhone 6s (老师发的ID板)

故障现象:太多故障

先看下图来感受一下

先给它脱光光 继续感受

………… 是不是很刺激?

话不多说 既然脱光光了就要给它洗澡了

把整个板子清理一遍
清理好了后,接电试一下,大短
这个好修

烧一下就找出故障点了

是一个电容坏,把它抠掉就OKay了
再接电试,漏电60-80(有时候60,有时候80)

先不管,先测试能否开机

点开机键发现居然可以开机 电流还能上300mA+

????

就这么修好了???

不可能

接上屏之后
发现根本不显示

那就查屏工作条件吧

接上屏开机测试供电

测屏供电1.8V(PP1V8_LCM_CONN),有1.8V,正常。

测正负5.7V供电(PP5V7_LCM_AVDDH_CONN、PN5V7_LCM_AVDDH_CONN),无电压。

倒查正负5.7发现到显示电源之间的元件基本没有出现开路断线等情况,再仔细观察显示电源

也是腐蚀现象比较严重,没有顾虑的就把显示电源以及周边元件全换了

再开机就可以显示了

但是还有一个新的问题
无背光!

继续修…

修到这里也不必测什么条件了,心里也有点数了,背光IC腐蚀成这个样子,肯定不行。

再来一次大换血,把背光IC以及周边的元器件拆了换了

再开机测试,还是不亮

再换了一下背光芯片

背光正常亮起来了

但是亮白苹果5秒左右就会重启!!
反复重启…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突然想到前面的接电漏电

是否会影响它白苹果重启
于是我就开始修之前的漏电80
修来修去查来查去

花了不少的时间没找到故障点

然后万老师帮我看了一下,发现音频功放碎了

于是我就拆下音频功放之后接电就不会出现漏电现象了

然后之前的白苹果重启的现象依旧没变

电流不到400就重启… 怀疑是不认基带,正好基带那边也进水了,就更加怀疑基带这边工作不正常

基带的电感比较容易虚焊,所以把那几个电感都加焊了一遍

(旁边的功放电感也顺便加焊了下~)

加焊之后测供电等条件 也都正常 然后开机还是白苹果重启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干基带 看底下有没有进水腐蚀

拆下来之后发现没什么明显的腐蚀现象

就重植装上去之后再开机测试了下

故障依旧是白苹果重启

到这一刻心想可能不是基带问题再换个思路

这时候,突然想到可以刷个机看看报错代码是多少

所以我就刷机试一下看报错

报错9!

然后我又看到了主板上硬盘缺角了,觉得很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导致白苹果重启的

于是我就把硬盘拆下来,换了一个上去,再准备刷机看看能不能过

开刷!!!!!!!!!!!!

……………………??????MD
再继续查,报错9还有可能是逻辑码片有问题

于是就打了一下逻辑码片的值

先测了一下R0906(A2)对地值300多

然后测了一下 R0907(B1脚) 900多

很明显 900多的这个对地值肯定不正常

就是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是直接连到CPU的

怀疑CPU是不是虚焊或者断线了

于是我干下A9

再打焊盘到逻辑码片的R0907的阻值 是无穷大的

心想这肯定断线了 于是准备飞线

然后拿给万老师看一下
万老师说可能不是断线 可能是R0907虚焊了,最好把电阻取下来再打值看到CPU的焊盘是否通断

于是我就按照老万说的去做 先把电阻四周的胶给刮了

刮的过程中很明显感觉电阻松动

果然是电阻虚焊了

(所以我之前打的900的值是电阻到上拉供电PP1V8的对地值,而并不是正常的对地阻值)

拆下电阻 再打了一下逻辑码片到CPU 果然是通的 没有断线

于是把电阻重新加焊上去

然后把CPU重植好再装上去

然后打了一下那两个信号对地阻值 都是300多 这下正常

准备刷机试一下

(就看此处会不会报错了)

(没有报错,到进度条了,基本没问题)

终于修好了!!!!!

此次维修耗时三天上午和晚上

修了大短、小短、不显示、无背光、白苹果重启(顺便还干了个CPU)。

能修亮真的是太开心了。

网友:
太历害了。。。。。。。。。。。。。。。。。。。。。。。。。。。。。

网友:
楼主这份坚持不懈,肯钻研的精神深深得打动了我,真是厉害!!思路清晰,手工到位,出来后绝对是大神级别的。好羡慕,好膜拜!!!

网友:
我看帖的都觉得不容易,这么多故障,,从死神手里救回来一个板

网友:
好定力,终于修出来了!看得我都着急

网友:
还是干干干干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A:
我草楼主你知道吗, 你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希望你就是那个问题能解决的, 呵呵,技术精湛啊,

网友B:
牛P了,修这种机子得全身心力得去修才行,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腐蚀肯定打退堂鼓了

网友C:
妞妞牛, 太厉害了, 楼主为什么操作都没有失误, 我干大件的老是失误啊

网友(点评):
手别抖,别心急

网友D:
万老师真厉害,看来需要报名培训一下

网友E:
很牛的高手,这工夫下的太大了,但会有成就感

网友F:
牛逼,楼主这是顺带把A9也干亮了,比用好板练CPU的好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楼主这是顺带把A9也干亮了,比用好板练CPU的好太多!!!

这段时间一直在练干CPU没停过 后面所以干CPU也是我们的强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牛的高手,这工夫下的太大了,但会有成就感

修好后的心情就是飚到400km/H的法拉利在跑秋名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老师真厉害,看来需要报名培训一下

第一次见到万老师 他们沉闷 不喜欢说话 后来越来越骚 谁都是她表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P了,修这种机子得全身心力得去修才行,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腐蚀肯定打退堂鼓了

是的 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也不想修的 但是毕竟是在学习 现在不修什么时候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草楼主你知道吗, 你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希望你就是那个问题能解决的, 呵呵,技术精湛啊,

虽然曲折了一些 但修好了就值得

网友:
据说还有个修好一个无ID的7 32g
爽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妞妞牛, 太厉害了, 楼主为什么操作都没有失误, 我干大件的老是失误啊

多干就行 心再细点 第一次错了第二次那个地方就更加注意 反正我是这样的

网友G:
太厉害了!冷静,不畏困难!值得学习!迅维教出来的厉害啊!

网友H:
这种机器用起来稳定不?弱弱的问一下

网友I:
这种泡水严重的会不会有后遗症,当然技术是没得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泡水严重的会不会有后遗症,当然技术是没得说的了。

也许会有,如果是客户机器的话我会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机器用起来稳定不?弱弱的问一下

这个说不好,毕竟是练习板,无法进系统测试功能,不过这个虽然进水了但是CPU都是打胶很多,有一定的防水性,cpu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客户机器的话,我会搬板的,那样肯定没什么后遗症的。

网友:
可以可以~这样也给修好了~很厉害的说

网友J:
手工一流,学习了,好好学习中,加油

网友:
太有专研精神了。我看到这样的板都没心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厉害了!冷静,不畏困难!值得学习!迅维教出来的厉害啊!

刚拿到手的时候就想把它修好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的毅力,刚学技术,多修进水机,进步最快。

网友K:
大哥,腐蚀这么严重,你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我想知道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都能修好    牛逼

网友:
                                    厉害了啊                 这么严重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哥,腐蚀这么严重,你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我想知道你收了多少钱?

没有钱的 这是我们迅维的老师发给我的故障板 修这机器纯属为了练技术

网友:
真的细心

网友:
学五十多天就有这种技术说明迅维很厉害,楼主也很厉害

网友L:
手机进水的修啦究竟稳定不稳定呀,有点恐怖

网友:
之前一个亲戚的苹果七,进水啦,让我帮忙处理,我拆看看啦,有腐蚀,不敢帮他弄,怕返修,

网友:
确实看到头疼,不知楼主收了多少米?

网友:
厉害   这还能修回来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果然是从死神手里救回来的

网友M:
楼主厉害,顺藤摸瓜 最终把故障解决了

网友:
厉害,大神,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厉害,顺藤摸瓜 最终把故障解决了

前面都好修 只是后面我走了弯路 今天晚上又秒了一台进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手机进水的修啦究竟稳定不稳定呀,有点恐怖

看进的严不严重啊 如果不严重的话套件没坏搬板之后基本没问题 烧了供电的 修好应该也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工一流,学习了,好好学习中,加油

一起加油 共勉

网友:
很厉害,很强大。。用心修好一台。信心就会建立。可以出师啦。

网友:
厉害,不过修好能用多久是个大大的?

网友N:
进水这么严重,就怕后期不稳定,小毛病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进水这么严重,就怕后期不稳定,小毛病不断

请看清前面哦 是老师发的ID板 只是拿来练手的

网友:
基带是什么我刚开始学。。。。。。。。。。。。。。。

网友:
苹果手机芯片太小了,不敢动,。。。。。。

网友:
那么牛逼。修好了收得贵吗?。。。。。可以出师了,大胸弟

网友:
觉得不容易,这么多故障,,觉得不容易,这么多故障,,

网友:
楼主实力刚刚的     财源滚滚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中间那图我看A9上盖鼓的很厉害,那样没问题吗?

那个是刚拆下CPU上方的屏蔽罩的 鼓了一点没有关系的 拆下重新分层就会变平了

网友:
有这么厉害,考虑的很全面啊,大牛人

网友:
板子这样还能修这是厉害啊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要是我,直接报搬板,怕进水这么严重,修好也是癌症晚期。

网友:
基本功扎实,思路清晰,果然是基地出来的人才

网友:
楼主的耐心是多么好,换我就不搞了,太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厉害  手机修了容易返修吗

返不返修这我可说不好,毕竟这是老师发的故障板

网友:
真厉害,学习阶段都这么吊,,,好想来学习。

网友:
太历害了。。。。。。。。。。。。。。。。。。。。。。。。。。

网友:
         手机还不会修 空了再去学习

网友:
修个手机不知道要多大的耐心啊,板子腐蚀成那样

网友:
论坛里面的大神无处不在啊。。。。

网友:
虽然曲折了一些 但修好了就值得!!!!!

网友:
你这是在鬼门关把机子拉回来。看贴都看了半小时。。这么多问题,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你这种手工可以去做手术了,佩服修手机的手工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网友:
分析很好!!!!!!谢谢分析很好!!!!!!谢谢

网友(2019-05-01):
学习了,受教了 ,,,,,,果然高手多

网友:
学弟你可以毕业了,出来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