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换触摸排线座没触摸

楼主(2018-07-21):
换外屏,扣掉了触摸排线座上的一个触点,倒霉,直接上风枪换个新的上去,开机测试,却发现没触摸了……以为没有焊好,重新再来一次,还是没有,怪事了,那放大镜观察,发现有个小电阻掉了,而这个查点位图这个电阻只接通往cpu,肯定是它了,直接短接,开机测试,触摸正常,搞定。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加上图片就会闪退,评论里面也是一样,手机太差了?苹果6s,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下载得客户端上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