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9 flash 拆下再焊上 两个路由交换刷机

楼主(2018-07-21):
两个老旧路由器,有一个刷砖了,想用另一个当编程器刷上,不过时间比较少,焊接识别了,后续刷机不成功,以后再研究吧。

网友A:
老式路由不值得折腾,我有好几个旧路由器,都是好的,给人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路由不值得折腾,我有好几个旧路由器,都是好的,给人都不要!

折腾路由器不是重点,重点是练习联系焊接手法,第一次拖焊。有个示波器想折腾一下固件。想用路由器当编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