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55Q2N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1):
长虹55Q2N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由于最近生意特别惨淡,闲来无事,想把手头换板之后剩下的20多块故障主板都进行修复。找到了一块长虹55Q2N液晶电视的主板,机芯ZLM60HiS2,版号为JUC7.820.00137352,故障为液晶电视不开机。检查主板上的各路供电都正常,无上屏电压,背光开启信号跟亮度控制信号都是0V。接上RT809H查看打印信息,该机的串口在HDMI端口上(标注为PH3的端口),为第一线序。打印信息很短,分析了好久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在技术交流群里询问了好多人,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打算用U盘升级试试,可是试了N次都不行,看来得使用终极武器了,量产!短接主芯片晶振2脚到地,焊下CLK电阻,接好CLK、CMD、D0、GND这4根引线,在芯片印字输入EMMC,然后选EMMC_AUTO_ISP点确定,然后点设置,按下图设置好。

  打开存放ZLM60HiS2量产的文件夹,里面一共有5个文件,点住其中的任意一个,拖到编程器的界面上,然后点写入,耐心等待写入完成,大约15分钟左右。写入完成后把电路板恢复好,通电试验,故障不变,仍然液晶电视不开机。再次查看打印信息,如下:

  这次的打印信息只有2行,意思是“安全启动失败”,“系统停止”,怎么会这样?真是怪哉!又去技术交流群求助,有说EMMC坏的;有说引导程序被搞坏了。我想应该不会,因为量产数据都已经正常写入了,难道是CLK电阻在焊回去的时候没有焊好?该电阻在主芯片的散热器下面(在散热器的边缘附近,用热风+镊子可以搞定),用强光手电筒查看确认已经焊好了。

  难道是我在焊接引线的时候不小心把EMMC附近的小电阻弄坏了?也不应该啊!目测电阻跟焊盘都完好,难道EMMC的电阻有开路的(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对其附近的小电阻一一进行检查,当查到RM335时发现其开路损坏!其它都正常,一看电路,这个电阻刚好是D0电阻!

  由于无该机的电路图,根据其他电阻的阻值推算应该是47欧,从废旧的主板上拆下一个换上,通电试机,开机了。测上屏电压也有了,背光开启信号也有了,画面也正常显示。到此,长虹55Q2N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牛啊。 电视机现在还很少接触,学习一下,

网友:
技术交流群也没有啥新鲜内容,还是花钱进的群,有点不值。

网友:
前辈拉我进一下电视交流群呗,微信群也可以,我也想学习学习,进步一下18749929893微信

网友:
知道引脚定义就好办,这样可以飞线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