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7E700S液晶电视开机后LOGO画面出现轻微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1):
创维47E700S液晶电视开机后LOGO画面出现轻微花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创维47E700S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开机后LOGO画面出现轻微花屏

  维修过程:

  创维47E700S液晶电视开机后出现连接网络更精彩的画面,不一会儿画面出现轻微花屏(连接网络更精彩的几个字可以看到),画面定格,此时扬声器发出嘟嘟的很大的噪音。反复多次开机后有时能进入主页面,但是过一会儿会出现黑屏,背光灯熄灭,过20秒左右又亮起,有时又会出现灰屏,蓝色指示灯一直亮。该机反复在这几种状态下变化,不能正常工作。

  拆机检测,发现用手按压主芯片散热器故障有变化,说明是主芯片虚焊引起的,征得用户同意将电视拉回修理部进行修理。

  主芯片的散热器很难拆卸,粘的非常牢固,用风枪加热一会儿用小螺丝刀左右扭动扭动再加热,再扭动,搞了20多分钟才把散热器拆下来,补焊主芯片(型号是RTD2974)后不装散热器试机,多次试验,故障不再出现。

  正要装回散热器时突然想到应该备份一下该机的FLASH数据,该机只有一个NANA FLASH,型号是K9F4G08U0DSCB0,拆卸FLASH时颇费了些时间,很不好拆卸,拆下来后清洁干净焊盘,FLASH的引脚用小刀小心的刮干净,以免出现与48脚转接座接触不良的情况,用809H读取了该机的NAND FLASH数据,保存备用。

  至此,创维47E700S液晶电视开机后LOGO画面出现轻微花屏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昨天刚遇到一个

网友:
竖线 满屏              我怀疑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