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D4521屏幕偏红

楼主(2018-07-21):
  ASUS  D4521屏幕偏红,其它显示正常,确定屏的问题了,因为换屏后颜色正常,大伙有没有好的维修思路。同时没想到这两个屏可以通用。

原拆机问题屏(偏红)

这是新屏(已换上OK)

显示OK

网友A:
屏的问题可以考虑修修
也可以换个屏 这个屏通用性很强 直接找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可以考虑修修
也可以换个屏 这个屏通用性很强 直接找个就行

活捉版主大大!祝你身体健康!

网友B:
偏红,按缺色修吧?应该查RGB,但是屏的话,我也没修好过。这些资料确实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红,按缺色修吧?应该查RGB,但是屏的话,我也没修好过。这些资料确实少

LED屏,是数据信号,不是模拟信号,哪来RG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