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卡手机扫盲,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21):
刚买了个夏普S3  插上双卡,wifi信号后的那个喇叭,在家里时常无信号,可后面电信4g 移动2g是满格的,下图红框内是什么信号,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A:
4g/2g那个是电信卡吧,红框里显示的是另一张卡的信号

网友(点评):
4g是电信副卡 2g是移动主卡,信号都是满的,到家里那红框有是没信号

网友:
红框显示为移动卡信号,GPRS网络

网友:
红框这个信号满但是它只是用的2g网络,所以有个g字...如果是4g的它会显示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2g那个是电信卡吧,红框里显示的是另一张卡的信号

你把数据流量选择另一张卡试下,后面那个应该就只显示一个了,我之前用其他手机也遇到过,用电信流量会显示4g和2g两个信号的,红框那个你在家没信号可能是信号不好了,跟后面的那个没关系

网友:
移动定制版的把,G显示为GSM就是移动的普通网络,只能打电话

网友:
双卡的话用电信卡做流量卡,一般另一张就只能显示2G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