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联想电视开机现LOGO后重启求助

楼主(2018-07-21):
开机后出现LOGO重启,之后反复。这种问题是主板问题吗?电源板没鼓包电容开关电压启动后重启没跳变

网友:
信号线接好了吗??????????

网友:
测一下电源电压稳定不?  电源开启信号稳定不、。  电源和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智能机必看打印的路过

网友(2018-09-30):
联想电视开机现LOGO,刷一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按5楼说的试试                       先刷程序   ,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要刷机先

网友:
先刷固件,这种问题应该不是电源。

网友:
先看打印信息才是正常的做法。

网友(2019-01-10):
先软件,后硬件,先刷BIOS,不行,再修硬件。

网友(2019-02-24):
一般都是程序问题,刷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