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进水键盘触控不认

楼主(2018-07-21):
一台进水的苹果A1534,进水。有显示,刚开始键盘触控板时好时坏,后面就彻底用不了了。

后来在网上定了排线和键盘、触控板,试了都不行。可以排除键盘触控板本身的问题,哪位修到过的高手指导一下。下图是触控板的排线接口电路图,哪些是关键的信号,谁能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A:
接口条件全都测量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条件全都测量正常吗?........................

供电测试正常,但信号就搞不清哪些是必须的。

网友:
键盘跟触控板也腐蚀成这样了?怎么想的,主板都这样了还买外配换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信号

网友:
把进液的地方处理好再修,也可能是借口腐蚀了

网友:
已经处理了,这是最初拍的照片

网友B:
打一下阻值看看是不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阻值看看是不是断线

打了没断线。

网友:
进水修是很麻烦的,这个要慢慢查了!

网友C:
请问修好了吗?我也有修到一块这样的主板,是16年的,换了无线网卡后就不认触摸板和键盘了。

网友:
进液的地方处理好再修,也可能是借口腐蚀了

网友:
水进到ec了吗 ,检查一下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

网友:
供电 复位 好好测测连接触摸和主板的排线一定要确定好的

网友(2018-08-23):
引用 网友C:
请问修好了吗?我也有修到一块这样的主板,是16年的,换了无线网卡后就不认触摸板和键盘了。

没有修好。机器还废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修好了吗?我也有修到一块这样的主板,是16年的,换了无线网卡后就不认触摸板和键盘了。

没有修好,机器还废在那里。有空的时候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修好了吗?我也有修到一块这样的主板,是16年的,换了无线网卡后就不认触摸板和键盘了。

没有修好,机器还废在那里。有空的时候再看看。实在搞不好就只能配件卖了

网友:
主板进水都腐蚀这样了还买键盘触摸板来测试,难道是外行吗?